器件间距的一个疑问

楼主(2011-01-22):
各位,有谁知道在AD9中如何设置所有器件之间的间距不要进行检测,但是不同网络之间要求有间隔检测?因我我的板子比较小,我的好多电容和电阻是一个隔着一个,之间没有问隔。* a) M3 c- p, A

楼主:
哦,知道了是在:按快速功能键"D" "R",然后在PLACEMENT选框内选择COMPRNENT....中进行设置,我是把placement中的height和componentcleance的使能取掉了。这样对板子布线有没有影响呢?

网友(2020-07-30):
测距一下,肯定要准确无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