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LAYOUT布線?

楼主(2011-01-22):
在PCB LAYOUT 時,45度線與弧線有什么區別?

网友:
理论上时弧线的阻抗变化小,45度线阻抗变化大一些,不过对于低速信号来说不影响,高速信号尽量用弧线。
这里的低速高速自己把握咯。。。如RF都是用弧形线,我1.485G的SDI信号用45度线也没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