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llegro15.7不能執行Color192【已解决】

楼主(2011-01-23):
allegro 15.7
Win XP SP3

装了一下15.7,结果不能執行Color192命令,截图如下:

查了一下映阳科技有解释,但是没有权限查看。链接如下:
http://www.graser.com.tw/default_QA.asp

----------------------------
还请高手帮忙解决一下。
谢谢!

网友:
没遇过这种情况,可以试着在命令栏执行color,看能不能打开,如果可以,在env中添加一句
alias color192 color

楼主:
Color可以执行,Color192不能执行。

网友:
Color192 for 16.x

楼主:
问题找到了,我机器上装了两个版本,虽然home是分开的,但是15.7的env是直接从16.2拷过来的,
而之前改过16.2的menu,所以env里设置了menu路径,结果15.7调了16.2的menu,如XYX365所说,
Color192是16.x版本里的,对应15.7的Color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