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 在布好线后才对元器件移动时如何让走线自动跟着移动?

楼主(2011-01-23):
在布好线后才对元器件移动时如何让走线自动跟着移动? 因为有时会对元器件稍作移动一下,这时走线就断开了,要重新连,觉得有点麻烦,有没有在哪里可以设置其走线自动跟着连上去?请高手指点.

网友A:
勾选下面这个选项,走线会跟着移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勾选下面这个选项,走线会跟着移动

谢谢,要的就是这个功能

网友:
哈,学习了,每次微调位置的时候都很头痛这个问题

网友:
不过stretch etch后走线可能成任意角度了。。

网友:
2楼版主建议在2011年应该评为甲级

网友:
    谢谢楼主的发帖!
    2楼是我的偶像~

网友:
    要是走线能不是任意角度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