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最后生成丝印时并没有用到做封装时的那个丝印?

楼主(2011-01-23):
比如(三极管)一个Q2最后有三个Q2字样,分别是Asymbly top 、silk screen top 和最后生成的丝印.那么在做PCB 封装时的那个silk screen_Top是用来干嘛的?为什么生成丝印时没用到这个而又多出一个来?请高手指教。

网友:
我就是用silk screen_Top来出gerber的,也有人用Asymbly top的文字出gerber,只是习惯不同。建封装时2个层都加上文字的,只是出gerber时设置不同。

网友:
我就是用silk screen_Top来出gerber的,也有人用Asymbly top的文字出gerber,只是习惯不同。建封装时2个层都加上文字的,只是出gerber时设置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