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out by pick中过孔设置问题

楼主(2011-01-23):
  软件版本:SPB16.2 +hotfix 029

  对BGA设置区域规则后,使用fanout by pick命令后,bga 扇出的过孔使用的不是我在constraint manager中给它设置的过孔,而使用的是设计默认的过孔,其关系如图

现在使用fanout by pick 命令后使用的过孔是via60_35_95,而非VIA26

问题出在什么地方?

楼主:
貌似是自动布线器 spectra 不支持在constraint manager中region区域中的约束,直接使用create  fanout命令过孔是对的,嗯

网友:
吧默认的via也换掉不就行了吗

楼主:
呵呵,我更想知道它们之间的区别

网友(2011-05-06):
同问一个问题,求解

网友(2011-08-02):
在约束管理器中  把系统中的via设置为你要的via尺寸  然后默认的via  remove掉   区域规则也同样设置   然后你再fanout就via就是你设置的尺寸了  注意fanout时via不能有多个选项  智能有一个你需要的via供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