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gerber时遇到二个问题 请大家帮帮忙!

楼主(2011-01-24):
为什么我的size那里设置不了呢 我想要范围大一点 视图! 是不是 x  y  那里设置 的问题? 如果是怎么设置

我在用CAM350 8.0检查gerber时  gerber文件 是13个   CAM350里竟然出来 211个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我用其它板的 gerber试 就没出现这么多,  请求大虾们帮帮忙!    在线等

网友:
大点的视图是不是要改width和high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改了  改不了它的宽高度?

网友:
    第二个问题我也碰到过,一直没搞明白,等高人解答!

网友:
    你宽度要修改多少?是不是超过你板子的范围所以不行啊

楼主:
    宽度可以修改了 之前是因为没有结束命令, 但是还是改不了 size

网友:
    size不用改吧

网友:
    第二个米有遇到过    你导入350的时候先用next在finish  试一下看看

网友:
    allegro出的gerber,导入CAM中有的层会被分为几层显示

楼主:
出现很多的页面的问题已经解决了  之前我选 的device type 是gerber rs274x     后来改成 gerber 6 x 00  就OK了  不过 shope选项那里面的也要是gerber 6 x 00

网友:
    第二个问题,用CAM350的V10版本就不会出现分层了。

楼主:
    我跟我老大说 是不是版本问题 他吊我了 说他也用8.0 为什么没出现这情况呢      所以因该是我说的那样去解决   不过换个版本也可以 只是麻烦点,公司里都是要统一版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