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layout 封装丝印放置层问题

楼主(2011-01-24):
pads layout 做封装时 丝印放在TOP 和直接放在TOP Silkscreen层,有什么区别吗?希望高人指点下,谢谢。

网友:
    都可以.

    最好统一放在all layer或top或top silkscreen

不同的只是:

1,在于,PADS自带的颜色模块上没有打开silkscreen的颜色,在查看库器件时,要提前将相关的颜色打开.

2,出光绘时,出丝印这一层,软件默认的选项是没有将silkcreen的outline选上的,如果建封装时将丝印放在silkscreen层时,就要记得选上.
不然就统一将丝印做在top层或all layer层.

网友:
    器件间距检测是不是仅all layer有效?
“all layer 所有的层”这个名字总让人感觉挺怪的...对PADS的layer仍然晕,不是太明白

网友(2011-07-15):
回复 网友A:

问下jimmy大哥
现在那个9.3的pads软件里面层设置顶层走线默认是蓝色,底层默认是红色(之前9.2以前的版本都是顶层红色,底层蓝色),怎么颜色要变啊?
另外那个丝印现在也变了,我用封装向导做封装丝印默认放到Silk层,有点纠结,到底放哪个层好啊?

网友:
    4楼已给出你要的答案:统一用top silkscreen就行了

网友:
    我就是统一做在top silkscreen

网友:
    我也放在top silkscreen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版主的细心回答,我现在所有器件丝印都做在top silkscreen 层,输出CAM时先做好统一的配置文件,每次调用设好的配置文件就好了。个人感觉还是挺方便的。

网友:
    这个问题也困扰了我很久啊,真是好帖子啊

网友(2012-08-20):
    1,在于,PADS自带的颜色模块上没有打开silkscreen的颜色,在查看库器件时,要提前将相关的颜色打开.2,出光绘时,出丝印这一层,软件默认的选项是没有将silkcreen的outline选上的,如果建封装时将丝印放在silkscreen层时,就要记得选上.
    不然就统一将丝印做在top层或all layer层.

网友:
    JIMMY 说的很有经验。确认可以放在TOP层

网友:
    标准的放法是主在TOP SILKCREEN层, 但做光绘时记得像JIMMY说的那样要打开此层,切记,切记!

网友:
    每一层是用来做什么搞清楚了就好懂了

网友:
是要有规划性 的放    不然后面很容易出问题

网友(2013-10-29):
    我放在 TOP SILKCREEN

网友:
    楼上可以放弃all layer

    统一用top silkscreen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