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反接问题

楼主(2011-01-24):
5金币
听说串口有正接和反接两种,反接听说是把两个根互换。 有知道的朋友吗?

网友:
resister selection.

Tx-------R1---------Txd
        ----R2---------Rxd

Rx-------R3---------Rxd

        ----R4---------Txd

straight R1,R3 load (R2,R4 unload)
cross R2,R4 load (R1,R3 unload)

网友:
同意2樓

网友(2011-04-15):
没听说这种问题,两根互换肯定是RXD,TXD互换了,但是一般买连接线时就可以要求,是交叉还是直连。

网友:
同意4楼说法,可以要求线是交叉还是直连

网友:
串口反接不能用的。不清楚LZ的意思

网友:
估计楼主的意思是双绞线和直连线的意思

网友(2017-09-06):
同意2楼,最简单有效。

网友(2021-11-17):
你是说DB9的串口线吗?那个线有两种,一种是直连的,一种是TX RX交叉的,买的时候要注意

网友:
楼上说得对,不同的用法选择哪种线,DB9的接口有标准定义,两个设备传输就是交叉线,串口线延长就用直连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