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16.2灌铜问题请教

楼主(2011-01-24):
灌铜时shape如果选static solid时是什么都不会避让吗? 灌铜时使用动态模式时虽然会自动避让,但是有些地方却不会灌,如图2绿色线所圈住的部分,但是原设计却能灌到,不知道他是怎么做出来的,因为从图1和图2来看它不像是静态或是动态,请高手指教,感激不尽!

网友:
    这个你可以吧铜皮删掉 然后 database check一下 tools-》database check 然后敷铜。这个类似的问题我也有遇到过。电脑的内存大小也是有关系的 。内存小点有时候就有问题了。装个16.3 版本会好点

网友:
回复 网友A:

    shapeGlobal dynamic Shape Parameters
设置pin间不被覆铜的值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图不是发给你看的,因为上次没使用,搞得每次发贴回贴都有个提示,很影响速度,所以把它用掉,下次就不会提示了.唉

楼主:
    首先感谢两位高手的回答,不过我试过了你们两人的方法,还是不行。还有我的电脑内存是2G的应该不会很小吧?还有屏蔽盖处的地方没有全部灌铜,是因为他将每个屏蔽盖都做成一个只有一个pad的器件,现在是不知道在哪里可以对单个焊盘进行敷铜的设置,让其敷铜是flood over,而不是十字连线方式。

楼主:
    还有就是他不是一步做成的,应该后来添加很多小铜皮,然后合成一整块大的铜皮

网友:
    shape select    然后点选铜皮   右键选parameter 最后一个选项卡 然后改成full contact  就是全部连接了
    把小铜皮合起来就是要是相同类型相同网络,并且有交联部分。  然后选shape  --merge shape ,点选两个铜皮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选中焊盘右键单击 property edit-》选择dyn_thermal_con_typ 里面选择full_contact 可以实现单个引脚和铜皮自己连接

网友:
回复 网友B:

    问题解决了么?  没解决咱就继续顶起   期待高手解答  O(∩_∩)O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