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了装了hotfix022后还是没解决大十字光标拖影的问题

楼主(2011-01-25):
不是拖影,而是一直留影在那里不刷新.

真是美中不足啊!
有没有简单点的解决办法?

网友A:
替你顶,没有遇到类似的问题。你的电脑配置是什么?独立显卡?

网友B:
共享一下022吧,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共享一下022吧,谢谢!!!

我也是在本论坛里找到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替你顶,没有遇到类似的问题。你的电脑配置是什么?独立显卡?

酷睿双核4G内存32位系统认3.2G左右.windows7
独立显卡是差了点7300GT,但这绝对不能怪到显卡身上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那只能等你解决的好办法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啊,我的是独立显卡啊。

网友:
不是显卡的问题,在XP下没有此问题,是操作系统兼容性

楼主:
在windows7下关掉系统的透明效果就可以了.用allegro时委屈一下选用经典主题即可,.

网友D:
改装xp系统就可以了 我的之前win7 也是这样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改装xp系统就可以了 我的之前win7 也是这样子的

可是XP我用不惯啊

网友:
关掉AERO主题就解决了,瘟到死7,是和很多很多EDA不兼容,LICENSE管理的也不是很好,非得登陆ADMIN账号才可以管理,用其他的账号管理不了,不是一个权限,还是UBUNTU好,准备在UBUNTU上装这个

网友:
在哪儿啊?没看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