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铅酸蓄电池充电时的充电灯泡

楼主(2011-01-25):
在参考别人的铅酸蓄电池充电电路时,发现只要在充电电源与蓄电池上接一个灯泡就可以了。
实际测试发现,充电电流可以保持恒定,大概在55mA左右,蓄电池达到充电电压后,则会自己动停止充电(灯泡2端电压相同,无电流流动)。
当停止充电时,这个灯泡的内阻为7欧左右,实际充电时,这个内阻随着蓄电池电压的升高而减小。
请问这个灯泡是什么类型的灯泡,找了好久都找不到。
谢谢!

楼主:
自己顶一个。

楼主:
没人知道吗?

网友:
灯泡可以近似为热敏电阻。电流大了灯变热电阻变大,电流小了,电阻变小。但是恒流性能应该不是很好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现在这个灯泡还是没有找到。
以下是我测试到的这个灯泡的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