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啊!!!orcad capture启动不了!!!

楼主(2011-01-25):
昨晚装了win7,并装了orcad capture ,现在却启动不了了,说计算机丢失cadCommon.dll。怎么办啊?

网友:
1)先run (開始->所有程式->Cadence->License Manager->) License Client Configuration Utility. (要填入5280@你電腦的名稱)(如何看電腦名稱:開始->執行->cmd->ipconfig /all裡面的Host name)

2)然後run (開始->所有程式->Cadence->License Manager->) License Server Configuration Utility (檔案指向crack的License Manager文件夾下的orcad_163.lic)

3)最後複製CRACK文件夾裡的orcad_163.exe, 拷貝到你的軟件的安裝目錄下,如c:\Cadence\,然後雙擊運行它,等待自動完成即可了。

4)將環境變數 [Path] 裡面的有關OrCAD的部分, 將他移到最前面. (就是有 %CDSROOT% 開頭的,  以";"為斷句, 可參考如下方所列出來的)

%CDSROOT%\OpenAccess\bin\win32\opt;
%CDSROOT%\tools\bin;
%CDSROOT%\tools\fet\bin;
%CDSROOT%\tools\Capture;
%CDSROOT%\tools\pcb\bin;

5)run CAPTURE

6)如果還無效, 請uninsatll OrCAD, 然後關機再重新開機,之後刪除安裝目錄下, 如c:\Cadence\ . 然後重新安裝 OrCAD & Crack, 最後檢查[環境變數] , 要比PADS的變數更前面.
PADS的變數如下
C:\MentorGraphics\9.2PADS\SDD_HOME\common\win32\bin;
C:\MentorGraphics\9.2PADS\SDD_HOME\common\win32\lib;

要簡單就直接run第6步驟即可.

楼主:
我的环境变量如下:
%SystemRoot%\system32;
%SystemRoot%;
%SystemRoot%\System32\Wbem;
%SYSTEMROOT%\System32\WindowsPowerShell\v1.0\;
C:\Program Files (x86)\Common Files\Thunder Network\KanKan\Codecs;
C:\Program Files (x86)\MATLAB\R2008a\bin;
C:\Program Files (x86)\MATLAB\R2008a\bin\win32;%CDSROOT%\tools\bin;
%CDSROOT%\tools\specctra\bin;%CDSROOT%\tools\PSpice;
%CDSROOT%\tools\PSpice\Library;%CDSROOT%\tools\Capture;
%CDSROOT%\tools\fet\bin;%CDSROOT%\tools\pcb\bin;
%CDSROOT%\OpenAccess\bin\win32\opt;
C:\Program Files (x86)\ATI Technologies\ATI.ACE\Core-Static
Orcad部分提前了仍然没用,有没有的其他设置,

网友(2011-05-18):
我也遇到该问题,就是因为装了一个其他软件,导致在cadence环境变量被致后,把cadence的部分提到最前就OK了!

网友A(2011-07-10):
我的电脑重启后,也提示计算机丢失cadCommon.dll,有哪位大侠能帮忙解决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电脑重启后,也提示计算机丢失cadCommon.dll,有哪位大侠能帮忙解决啊?

此问题已经解决,orcad16.3可以正常使用了~!
自己摸索出来的方法如下,希望能帮到大家:
1】把之前安装的orcad16.3卸载掉(包括license management);
2】把与orcad有关的环境变量删除干净;
3】电脑重启;
4】重新安装orcad16.3(操作指导:https://www.eda365.com/thread-40440-1-1.html);
5】打补丁:Hotfix_SPB16.30.032_wint_1of1.exe;
6】使用SHooTERS破解。
现在电脑关机再开机,orcad16.3都能正常使用了。:)

网友:
谢谢啦!:)
我也是郁闷了好几天,现在用得很爽了~~

网友(2011-12-29):
2楼大神的方法解决了我的困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