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MENTOR2007.7和allegro如何互转?

楼主(2011-01-25):
需要软件支持吗?

网友:
allegro转exp有转换工具,在ee 2007直接就带了
反过来的不晓得,应该也有方法把

网友:
ee2007.6以上版本就把hkp输出功能封了,也就是说ee2007.6以上版本只进不出,mentor推崇ccz格式进行数据交换,可惜目前没有任何第三方支持此格式

网友:
回复 网友A:

也就是7.9也不能转PADS了吗?

网友:
还是需要软件支持的

网友:
貌似pads9.3能够导入ee2007的pc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