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16.3 中的orcad capture CIS 打不开

楼主(2011-01-25):
    allegro16.3 中的orcad capture CIS 打不开,但是pcb editor 打开没有问题,请问如何解决?

网友(2011-03-02):
    我的也是这样的问题,一打开就最小化停在任务栏上,就再也不显示了

网友:
      等高手来解答一下

楼主:
    右击鼠标,最大化,OK

网友:
    不是最大化最小化问题    我的也是启动不起来

网友:
    不知道,我的可以正常打开

网友(2011-04-15):
    4楼正解:右击鼠标,最大化,OK!顶一个~~~

网友:
    更改环境变量中路径前后顺序

网友:
    試試看修改 ini 文件. 用文字編輯器 打開C:\Cadence\SPB_16.3\tools\capture\capture.ini   檢查裡面其中的

[Window Placement]
Max Position...=(-1,-1)
Min Position...=(-1,-1)
    Normal Position=(32,14,941,930)
Show...........=ShowNormal

    其中Normal Position=(在顯示器左邊位置, 在顯示器上邊位置, 在顯示器右邊位置, 在顯示器下邊位置)
    有沒有小於0 的,  將她修改回正數.

网友(2011-05-19):
    我把9楼贴出的配置信息

    Max Position...=(-1,-1)
Min Position...=(-1,-1)
Normal Position=(32,14,941,930)
Show...........=ShowNormal

    copy覆盖我的Cadence\SPB_16.3\tools\capture\capture.ini   文件,搞定。

谢谢9楼

网友:
    这跟win 7 的update有关,只要cadence 加上hotfix就可以了

网友(2011-07-15):
回复 网友A:

    能否详细说一下,我用win7的时候总是遇到类似的问题,也用到了楼上几位朋友推荐的办法,有一部分问题能解决,有的不能解决,还有些情况是貌似解决了之后又重犯了,呵呵。不知道您用的win7是哪个版本,以及使用cadence v16.3应该注意哪些设置等。
谢谢。

网友(2011-11-14):
    同样问题,根据9楼的方法搞定,多谢jacklee_47pn大侠!

这个问题是Win7更新引起的,tnnd微软

网友:
照9楼说的做,非常有用

网友:
我的是直接 not found 。。。。- `: z2 ~5 N; e
还在求解救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