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原理图和老的pcb连接问题

楼主(2011-01-26):
各位大哥大姐们:

我是菜鸟级人物,想问一下怎么把新的原理图和老的pcb连接 在一起啊~~~

还有就是原理图上不用的引脚怎么放置X符号呢??

资料查了不少~就是不会啊~~说什么在一个模式下就可以了,但是怎样算是一个模式啊,怎么弄啊~~~

求助求助~万分感谢~~

网友:
用PADS产生一个eco文件,然后在import到PADS里去就可以了!

网友(2011-03-24):
你原理图用的什麽工具,如果用的ORCAD的话,在窗口右侧工具栏会有"place no connect"的表示,单击后就会粘附在鼠标上,把它放在悬空的引脚上就可以了

网友:
新原理图生成网表后导入到一新的PCB中,然后保存关闭;打开原来的PCB文件单击TOOLS-Compare/Eco,在弹出的界面选择选中“use current design”、而后在“new design with changes”中选中刚才保存的那个pcb文件,生成ECO文件后,再import刚才保存的ECO文件即可

网友:
楼上回答得很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