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16.2出光绘文件出错

楼主(2011-01-26):
在出光绘文件时弹出如下错误对话框,想请教一下这个小数点的精度要到哪个地方改,谢谢!

网友:
图片看不清呢

网友:
:o:o:o:o:o:o:o

楼主:
引用 网友A:
l图片不是很清楚
不知道下面图上的是不是你想要知道的

你的图我也看不到,我的错误提示信息如下:
WARNING: database resolution exceeds the resolution of the
      output coordinates (see FORMAT in parameter file).
      Some roundoff of coordinates may occur unless the number
      of decimal places in the output file is increased.

楼主:
点击那个图就可以放大了

楼主:
format填的是5 3
gerber的格式是Gerber 6x00
我将format填的是5 3 改为5 5就不会提示精度有问题,但是还是出不了,提示
Results from parameter file ...
    DEVICE-TYPE           GERBER6X00
    OUTPUT-UNITS          INCHES
    FILM-SIZE             2400000 1600000
    FORMAT                5.5
    ABORT-ON-ERROR        NO
    SCALE                 1
    G-CODES               YES
    OPTIMIZE              YES
    STATIONS-PER-WHEEL    999
    COORDINATES           ABSOLUTE
    SUPPRESS-LEAD-ZEROES  YES
    SUPPRESS-TRAIL-ZEROES NO
    SUPPRESS-EQUAL        YES

ARTWORK Error reading apertures.

楼主:
用这种格式Gerber RS274X可以成功出gerber,这种格式的gerber是不是处出来的东西铜皮有两层走线有一层,其中第一层就有三个文件,用其他格式如Gerber 6x00
应该只有一个文件吧,即铜皮不会单独用两个文件。但是我用这种格式的时候有上面的错误,不知道哪里设置的不正确了

网友:
manufacture--artwork--general parameters下面有个format里面改,一般是5.5

网友(2013-05-08):
WARNING: database resolution exceeds the resolution of the
      output coordinates (see FORMAT in parameter file).
      Some roundoff of coordinates may occur unless the number
      of decimal places in the output file is increased.

网友:
是哪里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