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绘输出

楼主(2011-01-26):
我在输出光绘文件时总是提示如图所示的警告,请问这是这么回事啊?

楼主:
急需帮忙,谢谢各位有才人

网友:
每种规格的孔都会用一种符号表示,他就是告诉你现在要新添加了一种。
如果你输出gerber时跳出这类警告很多证明你板子上不同尺寸的孔就越多。

楼主:
那也就是说不会影响到做板厂做不成班子吧

网友:
这种错误是板子的孔在钻孔文件中没有这么大孔,提醒是否增加此孔型号,你只要点击确定即可!

网友A(2011-03-02):
在drill symbols里面复位下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drill symbols里面复位下就好了.

這个我懂。
詳細一点就是說,如果 PCB 的鑽孔有所改變 (加入新鑽孔, 修改鑽孔大小),
你須要在 Drill Drawing 的 Layer 選 "Edit", 再選 "Options", 再接 "Drill Symbols", 再接 "Regenerate".
這就不會有 warning.

不過 warning 也是沒有問題的。

网友(2011-04-03):
谁知道V2001在那可以下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