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16.3 热风焊盘 路径必须系统默认吗?

楼主(2011-01-26):
找了半天没发现 .fsm在库里是哪个 把热风焊盘放系统默认里 做焊盘时才能调用 能不能设置一下库让放到别的文件夹也能调用?

网友:
可以更改库路径的吧

网友:
没用过16.3
只知道16.2在setup --preferenceseditor里可以改库路径 不知道一样不一样
就是要在paths里的library要改devpath  padpath  psmpath
嘿嘿  仅供参考哈

楼主:
这我倒找了找 但是像padpath代表焊盘文件  psmpath代表封装 那.fsm用那个表示呢 ? 没找到相应的设置项.....

网友:
一般设置这三个应该就可以了

楼主:
我都设了 但是出不来 把.fsm 放到默认路径就出来了 难道只能放默认 不知哪个代表.fsm呀....

网友:
你把库全部都放到一个目录  然后把三个都设置成这个目录的路径不就可以了么?

楼主:
可以了 原来devpath就代表热风焊盘 多谢多谢!!!

网友:
谢谢,我又学了一下

网友:
fsm,ssm,psm,osm等封装,都放在psmpath设置的路径下面就可以调用

网友:
Ssm是什么东东

网友:
    只要在setup --preferenceseditor里设置了库的路径就能调用了

网友:
    学习了,高手真多

网友(2011-04-01):
我的改了,可是为什么不是出不来呢,能找到sharp那个,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