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多人协同设计报错(截图见内),请高人现身。

楼主(2011-01-26):
版本2007.7
协同端已经建好,用开启协同端电脑的Expedition可以正常进入协同,局域网内的其他电脑可以正常打开完全共享的PCB文件夹,但是在双击pcb后,Expedition启动至13%的时候,都会报两个错误,换了几台电脑都是如此。

搜过几篇帖子,将mentor系统工具里的Server Manager单人模式关闭,还是不行,将版本切换至2005就可以正常多人协同,但是我的2007.7版本就不行。请高手现身,帮忙哈。

网友A:
我的电脑今天也遇到这个问题了,单机可以进去板子,协同就是进不去,明天继续研究下看能不能研究出来,以前貌似遇到过

网友:
1.07.7要在安装软件时,安装 System Tools,这是开启协同设计服务的工具。
2.打开计算机管理,打开服务,启动 Remote Server Configuration Manager 2007.7 服务。
3 打开工程文件的原理图,在Setup 菜单下,勾选 “use remote server configuration manager "    .       Server Name 为启动协同设计服务并打开工程所在计算机的完整计算机名。打开此选项同时也可以共享原理图。
4. 设计文件共享
将设计工程文件所在文件夹共享给需要协同设计者,并且给予完全控制的权限。
5.打开mentor的xtreme design session,会让你选择一个pcb文件作为协同工作的对象!
6.这个时候expedition还是没有打开的,要自己另外打开,打开后选择xtrem Design Client,然后就会出现一个选择pcb工程文件的框框,选择刚才设置的pcb文件!
7 这时候会出现一个正在加入xtreme的对话框,注意,handle要不相同,这个是区分你和其他人机器的编号,必须不一样,不然会报错!
8.主机打开后,其他机器可以进入主机共享直接打开PCB。

网友:
2005没有前几项步骤,设置协同比较简单,这就为什么lz  2005协同可以,07不行的原因!

网友:
不行 还是不行 高人赶紧现身啊

网友:
可能还是操作有误,有一步错误,都可能造成协同失误。

网友(2019-09-30):
引用 网友A:
    我的电脑今天也遇到这个问题了,单机可以进去板子,协同就是进不去,明天继续研究下看能不能研究出来,以前 ...

    解决了吗解决了吗解决了吗解决了吗解决了吗解决了吗

网友:
    解决了吗?解决了吗?解决了吗?解决了吗?解决了吗?解决了吗?解决了吗?解决了吗?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