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种gerber格式请教

楼主(2011-01-26):
allegro16.2出gerber的时候,有很多种gerber格式可以选择:gerber 6x00 、gerber 4x00 、gerber rs274x 、barco dpf 、mda。
这些格式那个是现在最常用的?它们之间有啥区别呢?请高手说说,谢谢!

顺便多问一个问题:我用gerber rs274x 可以正常输出gerber,但是用gerber 6x00就不能正常输出gerber,提示ARTWORK Error reading apertures.有人遇到过吗?

网友A:
Gerber 6x00 、Gerber 4x00 是属于向量式绘图机的绘图格式
Gerber RS-274X 、Barco DPF 、MDA则属于光栅式绘图机的绘图格式
目前比较常用的是RS-274X
前者是较旧式的绘图方式,这种绘图机有一个转盘,装上各种镜头,光束透过镜头将图形画到下面的感光片上,它使用的资料格式被称为Gerber RS-274D。
后者是一种较新的绘图方式,它先将图形以暗,明格式存到内存中,然后再激光扫描出图,这种绘图处理方式能将一个大的暗的区域所包含的明的区域套在一起,组合成正确的图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Gerber 6x00 、Gerber 4x00 是属于向量式绘图机的绘图格式
Gerber RS-274X 、Barco DPF 、MDA则属于光栅式 ...

非常感谢您的回答!

网友:
274x不需要单独出aperture,6X00需要先出aperture再能出artwork

楼主:
回复 网友B:

您好!非常感谢您回答我的问题,您可以告诉用Gerber 6x00出底片的比较详细点的步骤吗?谢谢了!

网友(2012-06-12):
其實這些分類都不能算是光柵式.
只要是 Gerber 都是向量市資料 , 只不過裡面有些定義衍伸不一樣.
說穿了, 因為6x00 , 4x00 的銅箔資料並不是用 Ploygon 來處理 , 也沒有 Pos /Neg 的 Composite 概念.
其他的 RS-274x 是 Gerber RS-274-D 格式的衍伸定義 , 算是第二代 Gerber Format .
而 MDA 和 Barco DPF 都是脫胎於 RS-274-x 格式 , 不過都是用於該公司自己的繪圖機.

网友:
5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