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时间更改后软件无法使用 EE2007.5

楼主(2011-01-26):
我装的是EE2007.5,更改了电脑时间后,画图工具打开后都会提示电脑时间被更改,能用,但是产生不了PDF,库管理工具用不了,无法打开,电脑时间改回去也用不了,重装软件也用不了,是不是非得重装系统?能否改注册表解决?怎么解决?

网友:
你搜索一下,有个工具可以批量改文件的日期
解法只有一个,就是把改到今日之后日期的文件,该回今日之前啊

楼主:
不知道哪些文件改日期了,求具体解法啊。为什么重装软件也不行啊?都卸载重装了还不行。
能不能卸载后再把注册表相关地方清干净,会不会好啊?
难道只能重装系统?太傻了吧这个

网友:
有这样的软件的,安装以后右键你的磁盘,他会把文件的创建日期等都修正一下。你google一下嘛,我忘记这个软件的名字了。

网友:
我以前也遇到过,但把时间改回去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