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单面板时具体是哪几层不出?

楼主(2011-01-26):
出单面板时具体是哪几层光绘不出? 是不是除了丝印底层外,其它有bottom字样的都不出?

网友A:
silkscreen-bottom不出,drill-drawing也不用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silkscreen-bottom不出,drill-drawing也不用出

网友:
你看是不是可以这样   就是先按照常规的来出    然后把空的层面对应的文件删掉  有东东的应该就是有用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