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STE MASK层形状不规则对贴片有影响吗?

楼主(2011-01-27):
顶层 SOLDER层         顶层 PASTE层          底层SOLDER层                        底层 PASTE 层
如图所示,为了过大电流我在顶层和底层的SOLDER层做了覆铜,来上锡。为了已后的SMT,我又在PASTE层画了同样形状的覆铜。
我有几个疑问,首先PASTE层的线和焊盘连接, 因为MOS管都是独立焊接的,所以回流焊的时候会不会出现锡膏堵上焊盘的问题? 我的线形状不规则,对钢网的制作有影响吗?对已后上锡膏有影响吗?
新手!如果还有其它需要注意的地方,也请指点下!谢谢!

网友:
刷的锡膏和通孔连上的话,过回流焊,很多锡会流到孔里的。
想用焊锡加厚的导线/铜皮还是放在底层,用波峰焊上锡比较好。

另外,你底层做了solder,就不需要做paste了。

楼主:
因为底层放元器件,所以顶层肯定要做钢网了。为了不让焊锡流到孔里,离焊盘多少可以避免?

网友:
我一般不低于15mi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