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个错误咋弄

楼主(2011-01-27):
DRC检查时出现这个错误,如下图。大家遇到过吗?怎么把这个错误弄掉或屏蔽掉?

网友:
把DRC里面的这一项去掉就行了,不过你要保证确实没有问题哦!

楼主:
我把它改成25%就不报错了,谢谢楼上!!!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好!这图怎么黏贴上去的,教教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