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怎么管理钻孔的Drill Symbol的?

楼主(2011-01-27):
库里面的钻孔焊盘多了,Drill Symbol就难免重复使用。万一放到一个板子上,出gerber时会不会有问题?大家都怎么管理的?

楼主:
如果PCB会自动生成,我那些库,岂不是要一个一个删除Drill Symbol,重新做库?

网友:
这个我也想知道  等待高手回答

网友:
可以在出gerber之前合并相关的孔符号

网友(2011-07-29):
是会通过数字或字母来区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