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CB厂家在做阻抗控制时,是否用专用设备测试阻抗?

楼主(2011-01-27):
想了解一下,PCB厂家在被要求做阻抗控制时,是不是和设计者一样也用si8000等软件计算然后调调线宽呢,还是需要实际做一下然后用设备如TDR等测试和检验呢?请教了谢谢

网友:
TDR测试,且板长要出阻抗测试报告

楼主:
谢谢forevercgh的回答。是不是只要告诉厂家需要阻抗控制,厂家就一定会用TDR测试及提供阻抗测试报告?是不是每个宣称能做阻抗控制的厂家都是这么做的?他们都有TDR设备吗?之所以这么问,是因为有人告诉我有厂家不用TDR只是和设计者一样用Polar的软件算一下,然后照着做就行了。我觉得那就不叫阻抗控制了。

网友(2011-06-02):
下次也让板厂提供测试报告

网友:
    我改天也问问看,(*^__^*) 嘻嘻……

网友(2015-07-03):
    做阻抗时是用软件计算好阻抗,出板时做阻抗测试条,然后用阻抗测试仪测试阻抗的。

网友:
    高速板必须要有的。

网友:
    前期设计时就需要跟板厂确认阻抗,即确认线宽和叠层。后期生产完板厂要对阻抗进行测试。一般测试板边。但是现在的高速信号更多需要对板上实际走线进行阻抗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