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T贴片结束,到过回流焊之间的时间最多多久?

楼主(2011-01-27):
我们的带BGA的板子,19*19,529Pin。系统不稳定,串口乱码。给主芯片用热风筒稍微加热之后,就正常了。但是随着温度的降低,乱码又开始出现。

咨询了工厂的工艺,工厂在打完件(BGA面)后,隔了至少24小时,才过的回流焊。不知是否对焊接有影响?锡膏是千柱的无铅锡膏。

谢谢各位了。

网友(2011-03-08):
    24小时也太久了吧,我的经验是锡膏在24度c左右的环境下,4个小时就是极限了,那时助焊剂都干了,焊接性会差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