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铺铜问题

楼主(2011-01-27):
为甚单板的时候如 图1.

拼成拼版就如图2了呢

网友:
复制出来的拼板没有网络,所以如此。。。
复制后带网络名如图左侧,用特殊粘贴(快捷键E+A),keep net name 打钩。
若是不带,复制板子后问你是否重新铺铜,选no即可。图右侧。

网友:
學習了,這招很實用,以前都用CAD拼了,

网友:
谢谢!以前也出现这样的问题,不知怎么办

网友:
恩难怪了 ~~~了解了 做铝基板时都没用网络 所以做拼版也就没出现这个问题  原来是跟网络有关

网友(2011-05-03):
请教一下,我拼完板后,咋全显示绿色了呢?这是怎么回事?拼板前是正常的。
   拼板前

   拼板后

网友(2011-06-04):
规则设置有问题,或有连的地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