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yperLynx] 在HyperLynx里面如何将传输线的S参数导入?

楼主(2011-01-27):
    在HyperLynx里面如何将传输线的S参数导入?
    在HyperLynx的linesim环境中的free-form格式电路里面如何将传输线的S参数文件导入并正确设置仿真呢?
    生成一个*.s?p文件后,导入进里面后不能正确时域仿真
应该如何弄呢

楼主:
    我先说下我的电路设计过程:

    (1)在 siwave里面,4层叠层结构
top画根走线,第二层画个平面,其他层啥也不画
    (2)在走线2端加上port,然后跑s参数扫描,在报告下拉选择里面导出X.s*p文件,复制到指定的库路径下面
(3)在HyperLynx中新建一个自由格式原理图文件,放置2个器件IC,放置一个封装/连接器;IC器件设置输出与输入模式;双击封装/连接器找到那个X.s*p文件;然后将这个模型与IC器件挂上
    (4)打开数字示波器,仿真模式设置成eldo

提示不能进行处理

网友(2011-03-02):
    前来看看S参数是什么,莫见笑

网友(2011-12-16):
引用 楼主:
我先说下我的电路设计过程:

    (1)在 siwave里面,4层叠层结构

版主现在这个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