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印的问题,为什么底层没有序号丝印?

楼主(2011-01-27):
如图,那四个pads是我刚刚镜像后的,那序号就跟着有了,但那四个三极管和电容是摆放时就镜像摆放了,生成丝印后为什么它们的序号没跟着到底层而还留在了顶层呢?是哪一步弄错了,望高手给于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是不是你LOCK了呀,好好检查一下,或者选择的时候没有选

网友:
要看你是如何镜像的,如果镜像图形,那是不会到底层的,如果是采用镜像器件是会到底部的。我怀疑你操作错误或封装错误

楼主:
好,谢谢两位大侠指点,我重做一遍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