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可以像PADS那样支持复制同样布局布线的吗?

楼主(2011-01-27):
都说ALLERO是高端软件,不知道它有没有这个功能,也就是像在orcad里一样直接复制相同的电模块那样,省了好多力气啊,也像pads那样复制布线,比如用两颗音声道IC来做成双声道,两个电路一模一样.难不成要重复走两次线?

网友A:
    显然是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显然是可以……

    谢谢,我也找到了,叫做重复使用,步骤好象还挺麻烦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怎么做呀?求助中。。。

网友:
    做个教程出来三,怎么样复制的

楼主:
    我还没做过,只知道确实有这个功能,等我做过,我会写出具体的来.

网友:
    没用过!不知道怎么用?

网友:
    16以上的版本才行哦,help里面有使用说明

网友:
    完全可以的!

网友:
    等教程。呵

网友:
    好像直接用Z-COPY,选中想要复制的东西,
再选择层,就可以了。
可以试试。但不保证OK

网友:
回复 网友C:

    有没有具体的说明呀?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怎么做那?有没有文档分享一下呀?

网友:
    SPB里要麻烦多了

网友(2011-03-03):
可以用这个

网友:
是不是模块复用功能啊?

网友:
HAHA,账户终于激活了!!

网友:
except——sub-drawing这个功能就可以把做好的电路copy了,很简单的。

网友:
可以复制,如果别的板有用到同样的模块,一般都是直接复制的,省得再走线浪费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