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过村田的ENC-03M陀螺仪吗?

楼主(2011-01-27):
1、输入3~5v,输出是不是固定一个值的?我的静态输出1.422v好像和1.35v差的有点大,是不是正常,不影响变化上下限?
+ R- X5 q$ m+ W+ K2、电压变化率0.67mv/deg/s,但是手册上说误差有20%,那么应该怎么测量实际的变化率?

网友:
静态输出随温度变化而变化,最好用一个dac对参考电压做矫正,电压变化率是精度定的,enc-03本来就不是很精准,要精度最好换陀罗仪

网友(2018-07-17):
精度最好换陀罗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