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铺铜疑问?

楼主(2011-01-28):
请教:
           pads软件,在同一个PCB中 ,铜皮能否做到既有网格的  又有实心的?

网友:
可以.
在hatch中,将格点设为15

实心的铜,画的时候宽度要用15mil
网络的铜,画的时候宽度要用5mil

网友:
回复 网友A:

估计是理解错楼主的意思了,他是说在铺铜的时候。这个在应该可以在规则了设置,元件规则可以设置需要花孔,过孔用实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