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XF边框文件导入PCB后出现变形,怎么办?

楼主(2011-02-01):
如下图所示:

这个一般是什么原因??我导入到CAM350里却没有出现错误,谢谢!

网友:
最好传文件看看

网友:
没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找到问题的话可以告知我吗?

网友:
没遇到,但是你可以将CAD里的图生产块,然后再导入到pads里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