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置:PADS Layout检查零件取消全屏

楼主(2011-02-07):
问题:
PCB当中核对零件的时候,点击零件都会把该零件全屏显示,其他地方如果不缩小无法查看,很烦人

解决方法:
在项目管理器中,右键菜单取消 Zoom to selection选项,附件是操作过程的视频。 PADS

网友:
没有碰到过,你是不是用LOGIC 时,对应PADS 一个元件全屏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使用LOGIC对应的时候不会有问题的,只是在单独使用LAYOUT的时候,会出现那样的问题。毒女的这个提问刚好又可以作为另外一种解决方案(当PCB有对应的LOGIC的时候),谢谢了。

网友:
楼主,发现你好聪明啊,这也嗅觉出来了

网友:
这个不错,我遇到这事的时候,就没有想过要去弄,谢谢。。。

网友B:
核对器件不全屏能核对清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核对器件不全屏能核对清楚吗?

主要是对BOM的时候,需要看的是全板视图。如果点击某个零件,这个零件将被放大而占满整个屏幕。难以判断这个零件处在板子的什么方位。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是对BOM的时候,需要看的是全板视图。如果点击某个零件,这个零件将被放大而占满整个屏幕。难以判断这 ...

那应该是元件库做得不规范

网友:
我还没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2011-04-05):
感谢楼主,遇到过这个情况。记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