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LAYOU 有这样一个检查项目吗?

楼主(2011-02-08):
就是单独检查底层贴片元件焊盘与插件的底层焊盘的间距,比如设置它们的间距小于2MM就会报错??

楼主:
捡了钱没交公!!??。。。

网友:
可以,在层的优先级里面,只对BOTTOM 层安全规则里,SMD 对应PAD 这一项目为2MM 就可以 ,不影响TOP 层的间距

楼主:
多谢楼上的!我把顶层显示关掉,只显示底层,然后规则里SMD 对应PAD 这一项目为2MM 是可以检查了。不过楼上说的在层的优先级里面设置,这个就不知道在哪里设置了?

网友:
1:
2:

3:
4:

网友:
学习了,从没设置过,不知干什么用的。

网友:
这样设计,是为了以后大量生产用, 80MIL 也太大了吧

网友:
还是毒女厉害啊,学习了

楼主:
是可以再小的距离

网友:
毒女果然是高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