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1-02-08):
我在用design capture画原理图package时报错XCMP1342:inconsistent part data.有一段建议是please add a block or blockfix frozen property to at least one symbol or change the reference  designators or adjust the part names and numbers at one of the paths.我把之前放置的元件删除,更改ref designators重新放置还是报这样的错误,请问怎么样才能解决。

网友:
应该就是ref' des重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