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一下,布局过程中,大家是怎么安排元器件之间的距离的

楼主(2011-02-09):
在我们PCB布局的过程中,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就是元器件之间的间距,这个也是个看似简单其实很重要的问题。如果设置不可续的话,很可能会出现很多的问题,比如:
1 如果设置的太小的话,可能会造成短路,给后续的生产造成很大的隐患。
2 如果设置的太大的话,可能会造成不能充分利用空间,很多元器件部不下,或者造成PCB的面积变大
3 较高的元器件与较低的元器件的距离太小的话 也会造成生产不变
总之,元器件之间的距离是个综合多方面的问题,不知大家是如何处理的,请分享一下~~~~~~~

网友:
我一般都是丝印挨着丝印放的,因为PCB得封装做的一般都会比实物要大,然后 小的元件尽量不放两大元件中间,如果情况避免不了,就加大间距。。。

网友:
需据器件焊接工艺及安规要求,来紧凑布局。当然EMI也需考滤。

网友:
刚开始布局的时候,如果空间允许,可按25mil的设计格点来放置.

最好可按5mil的格点来放置.

阻容器件之间可以丝印压丝印(极限)

小器件尽量远离大器件(如连接器,电解电容,IC)

网友:
一般用LP_Matrix做封装!

放器件时,保证Courtyard不重叠
应该是符合标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