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6 系列 DDR3 布线 疑问

楼主(2011-02-10):
小弟最近在看Intel 6系列的 Design Guide,在看到DDR3布线时,看到如下一段文字:请问1和2是什么意思?小弟不才,英语实在差劲

网友:
首先E1,E2 其实是指信号线进入密集的dimm条底部时的两个区域.必须改变线距,

当以最小的线距4.5mil走线时,

1.如果是3跟线一起走(中间线受到串扰,2个攻击者),三根线的平行间距不能超过100mil.

2.如果是2跟线一起走(受到串扰,1个攻击者),......

3.线宽不是目的,目的是要控制好阻抗.

楼主:
谢谢shark4685,懂了
不过我想了想,第一条后半段后半段翻译:减小了间距的三根线在此区域总长不宜超过100mil

楼主:
我又对照原文,感觉不同,一根线最多旁边两根线,为什么一定要这样说呢,我看以前layout在E区没有三根线一块,原注:1是指DDR中的CTRL和CMD信号,2是指DATA。
这个track routing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并且前面还用个must

网友:
老外也有废话多的...track routing就是一起走线的意思!

网友:
一般DDR走线用内层,它是指从表层拉出来的走线不能大于100MIL?
之前设计INTEL他们有这样的要求。

楼主:
这个100mil只是指在E1或E2这个区域,并不是表层拉出来的整个线
intel也有说DDR走线可以走表层,关键是参考平面要确定好

网友:
    都是牛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