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中泪滴用法

楼主(2011-02-11):
请教高手:我想将做好的电路板部分导线添加泪滴,请问具体的步骤是什么?小弟在此先谢谢高手!

网友:
    到Tools\options\Routing\Routing分頁,把Generate teardrops鉤選就行了,想換teardrop的外觀,就到Teardrop的分頁去改一下Shap。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知道啊这个啊 可是我想一部分添加另一部分不添加,你还知道方法吗?谢谢

网友:
    想換teardrop的外觀,就到Teardrop的分頁去改一下Shap。在哪改呀?请教?

网友B:
    选中焊盘或过孔,CTRL+T即可出现所选对象的泪滴设置对话框,里面可以添加、更改泪滴,也可删除泪滴,按需要设置即可。

网友:
    謝謝樓上的補充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运行CTRL+T命令,没有反应

网友:
回复 网友C:

网友:
    这个设置是对整个板子的设置,不能对单独一个焊盘或网络设置哦!

网友(2011-04-23):
    这么好的功能居然在选项和设置里没有。不知道哪来的CTRL+T;这设置太什么了点吧。。。

网友(2011-10-21):
    Tools\options\Routing\Routing,Generate teardrops选中就好了

网友D:
我来解释一下,
1。如果需要泪滴,必须先选择Tools\options\Routing\Routing,Generate teardrops选中
2。选择Teardrops/Autoadjust选中。Shape/line
3,上面这些设置好了,走线时,当不需要泪滴的时候,单击右键,点下Ignore Teardrop(忽视泪滴),当某跟线需要泪滴的时候,也是单击右键,点下Ignore Teardrop(忽视泪滴)。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来解释一下,
1。如果需要泪滴,必须先选择Tools\options\Routing\Routing,Generate teardrops选中
2。 ...

谢谢答复,谢谢!

网友(2011-12-12):
正需要这个!谢谢

网友(2012-06-19):
泪滴有什么作用吗?

网友(2012-08-21):
    这里真有高手

网友:
    好像只能圆形(或椭圆,要从窄边出现)焊盘,才能出泪滴
    如果想任意焊盘(如方形、异形),方向(椭圆的长边、窄边)都出泪滴,应该如何编辑

网友:
    9楼正解

网友(2013-08-08):
    新手整理:
    1、 :叫出:Ctrl + enter键
    2、上面的设定好之後,
    点一下想改的焊盘 +   Ctrl+T

其它的,我都不会用丫!~><

网友:
    2楼的说的很对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选中焊盘或过孔,CTRL+T即可出现所选对象的泪滴设置对话框,里面可以添加、更改泪滴,也可删除泪滴,按需要 ...

果然有快捷。。。

网友:
PADS的泪滴太难用了,只有在Layout里才看得见,在ruter里就看不见,如果电路太密的话,容易出现间距检查问题。要是9.6能改进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