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文件在 Layout 和 Router 之间切换, 文件变小是正常的吗?

楼主(2011-02-11):
我有一个PCB文件, 已经在
Layout
已经做完所有的动作(拉线, 补铜, 板框外的阻抗测试线, ..), 算是可以Gerber out PCB厂的地步, 其文件大小接近20MByte.
我同事用
Layout
切换到
Router
修正2条线, 然后又切换回到
Layout
储存文件, 文件大小却变成小于6Mbyte.

想问这文件变小是正常的吗? 会不会有其它需要注意的地方问题?

(PCB8层板, pads9.2版的)

网友:
你重新灌铜了再保存看看.

楼主:
谢谢Eie的提醒, 经过灌铜后再保存文件, 文件果然变大到17Mbyte, 还是比原先少了约3Mby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