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孔盖油是在出gerber的时候自己设置还是让制版商处理

楼主(2011-02-11):
过孔盖油就是阻焊开窗吧?
还有要在哪设置呢,还是给制版商的时候加个文字的说明?

网友A:
过孔不设置阻焊层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过孔不设置阻焊层即可

我们一般如是处理!!

网友:
    制版商处理,你自己不能添加solider才可以

网友B:
    一般打板就告诉板工厂 过孔塞油 他们就知道了

网友:
    原来如此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打板就告诉板工厂 过孔塞油 他们就知道了

    那我要有的塞有的不塞呢? 比如覆铜区我们塞,走线区我们一般都不塞的,塞了测试时就可能有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