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过9.3的请回复下,9.3的稳定吗?和9.2相比怎样,9.2的用着太不稳定了

楼主(2011-02-11):
用过9.3的请回复下,9.3的稳定吗?和9.2相比怎样,9.2的用着太不稳定了,老是出现莫名其妙的问题。

楼主:
在router中修改的东西返回到pads中就会多出很多的trace并指向同一个点,且信号不同。

楼主:
9.2的router与pads之间切换时 文档都变成1KB大小的东西。在用就打不开了。所以现在只是绕线时用9.2的其它还有是用2007的

楼主:
公司不用allegro  有点小遗憾~

网友:
    才剛裝好9.2的,怎就看到一堆壞消息?

网友:
    在使用中, Router拉好线后, 一定要切回Layout再保存, 这样就不会出现打不开文件的事情了.

网友:
    没发现这些问题!

网友:
    我的9.2还可以,很稳定

网友:
    我的9.2很稳定

网友:
    9.2很好用啊,把layout和router的同步功能关掉就没什么问题了,至少我的是这样

楼主:
    综合楼上各们的意见 ,我关掉同步功能在试下,过几天在反馈使用情况

网友:
    我用了9.2和9.3,总体感觉都很好用啊,没什么问题

网友(2011-05-27):
    9.0和9.3可以共存么?

网友:
    9.0和9.3可以共存

网友:
9.0和9.3可以共存 ,是可以

网友:
没用过,不知道

网友A:
我的9.2用的也还很好, 我从来不用ROUTER, 都是用Layout画板,就是大部分PCB的贴片厂不支持9.2,搞得做钢网和做板都要导来导去的麻烦! 以前用2007都是直接发文件

网友:
顺便说一下,我的板是车载电脑影音导航,使用灵动的MCU和2440

网友:
    我一直在用9.3,很好啊!

网友:
    个人感觉9.3比9.2稳定多了,用9.2时老是出问题,或许是我用的不是正版的源故吧

网友:
    刚刚接触这个软件,路过,了解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9.2的router与pads之间切换时 文档都变成1KB大小的东西。在用就打不开了。所以现在只是绕线时用9.2的其它还 ...

    每个版本都会出现,高版本占用系统资源多,在自动保存的同时你手动也点保存就出出现此问题。不相信你就设置时间短点去试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9.2用的也还很好, 我从来不用ROUTER, 都是用Layout画板,就是大部分PCB的贴片厂不支持9.2,搞得做钢网 ...

贴片厂不是出的坐标文件吗?跟版本有什么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B:
贴片厂不是出的坐标文件吗?跟版本有什么关系?

他把原文件发给人家做板的厂商,当然人家的速度没他的速度快了。

网友:
    一直在用9.2的,还比较爽,就是我的电脑时间要改成2012年才能用,如果在画板时又改为2011年,保存的话,就彻底挂了,而且很惨,只有1KB,就再也打不开,其它的还挺好,不过前几天才知道9.2版的layout跟router可以同步,一起打开,刚看了帖子,好象很多人就因为这个功能出问题了,杯具......

楼主:
    是的呀,楼上的问题也是我遇到的

楼主(2011-07-28):
    现在还是一直在用9.2版本的~虽然有点小问题,不过还都是能解决的~

网友:
    9.3比9.2好用多了,9.2反应太慢了

网友:
    过段时间在装吧

网友:
9.3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

楼主:
9.3的我还没有用,一直用的是9.2的

网友:
新发现,呵呵,有意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综合楼上各们的意见 ,我关掉同步功能在试下,过几天在反馈使用情况

等你反遗啊。

网友(2011-09-05):
    出GERBER好像有问题

网友:
    9.3出来的GER是这样的

网友:
    个人感觉9.3比9.2稳定,以前多次遇到4楼所述的现象,换成这个版本就没有遇到那个现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