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伏电压信号在布板时如何抗干扰?

楼主(2011-02-11):
最近要布一块PCB板,重要信号只有几毫伏,在布板的时候怎么保证它抗干扰啊?

网友:
我觉得至少有以下几点:
1、走线不能太细
2、距离其它走线间距应大,特别是周围走线上信号变化快的
3、尽量别跨平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不过还希望有更详细的,这些我都考虑了

网友:
我们基本上也就这么多了,还有就是尽量地线和信号线一起走过去,这样最好了,保证到后端压降一致

网友:
    用带状线,用地隔离,适当处理后,隔离度可大于60db,可仿真下啊

网友:
    我们做的产品都是微伏级的,后面用放大器做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都还没用expedition PCB仿真过。。。

楼主(2011-05-12):
回复 网友C: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