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控器不出图像 IC是TVP5150

楼主(2011-02-12):
RT 监控器不出图像 IC是TVP5150

网友:
8脚的reset正常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用试波器测了一下,数据线D0-D7都是高电平(D7是3.3V  其他D0-D6是2.8V),没有信号。

我看了别的好了的产品的5150,D7刚开始是3.3V  过了十几秒就是1.7V了,

是不是我的TVP5150驱动没加载呀?因为我看到D0-D7都没信号出来。。。

楼主:
I2C怎么配置呀?    VS  HS我的产品是断开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rest是正常的高电平

网友:
    vs,hs不用都行。有656信号就可以了
    没有图像一般重点查下如下:电源,时钟(工作时钟以及656输出的时钟),I2C通讯,复位
此外还要检查下焊接有无虚焊、假焊。

网友:
    iic你可以读它的寄存器地址值,看能否读得到

网友:
    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2011-03-22):
    用示波器量一下第9脚的频率

网友(2016-01-19):
    关于TVP5150调试,可以加QQ761227397,相互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