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11-02-12):
(图片)

楼主:
第一次发帖忘了说明:
补充下,电容的焊盘和芯片的管焊盘是同一网络的,从芯片引线可以正常走线,但是从电容引线就会提示没有足够的空间,软件提示右键选择Switch Rules。请教各位大虾这是为什么呢?还有Switch Rules 这有什么用,和什么交换规则?

网友:
设置的规则不一样,可拉出少许然后右键选择Switch Rules就可以继续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都是全局设置的规则啊,为什么其他几个电容焊盘就能引出线呢?

网友:
布线拓扑的问题
Router是会这样子的,习惯了就好.

我遇到这种情况是直接关掉DRC连接或者到layout中连接

网友B:
好像是设置了元件规则就会这样,例如在元件内部线距设为8mil,一般规则里设为10mil,那你从设置规则的元件拉线的时候就会有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是设置了元件规则就会这样,例如在元件内部线距设为8mil,一般规则里设为10mil,那你从设置规则的元件拉 ...

我看了下SMD和这个电容的clerance是0.09,其他电容的都是0.085(所有电容都是同一封装的),但是我之前没有单独设置这个电容的规则啊,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B:
那就是原理图上设置了吧。原理图是你做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是原理图上设置了吧。原理图是你做的吗?

因为原理图较简单,所以没做原理图,直接用空中飞线法连的网络

网友:
5楼就是你要的答案.

你空中飞线连接的顺序就决定了你的布线顺序,也就是布线拓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