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问题请教

楼主(2011-02-12):
1、如果6223CPU只有最外圈的走表层,其它都是打孔,其中VIA 1-2的用的是0.1/0.3MM
第2层在CPU内部的走线宽度、间距应该设多少?
从网上下载的PCB文件及MTK的参考都是外两圈走TOP层,但我们公司的板子都是最外圈的才走表层的;
而研发给我们的文件是只能看,不能编辑的,也看不到线宽、规则什么的,所以不知道是怎么设

2、需要保护的线如26M、IQ、AUDIO等,包地一般在什么时候包?
A)走好这些线后就包地,这样的话,如果要调整就比较麻烦;
B)需保护的线做好颜色标记,走线时留出包地的空间;
C)全部布好后包,用推挤出来的空间走地线;
一般是怎么在操作?

网友:
可以到 [廣場] => [三區] 裡面的 [EDA365作品展]  有一些MTK現成發展板的 PCB 文件可以參考. (可以用PADS打開看走线宽度、间距和其他走线規則)
舉例:
http://www.eda365.net:6080/forum ... 6orderby%3Ddateline       .這個是 6225 PCB 和原理圖
http://www.eda365.net:6080/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9679&extra=page%3D1%26orderby%3Ddateline

楼主:
这些文件我都有,谢谢了,我要的是过程

网友:
我個人習慣是先走好重要的線後就包地,這樣的調整雖然會比較麻煩,但是這樣不會忘記或遺漏,而且這些線的優先等級本來就比較高,而且這些線是越短越好。當重要的線後固定後,要再次修改的機會很少,最多只要稍微推擠一下即可。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需保护线用A和B两种方法。A方法给走线带来一定的麻烦,但让你在后继工作的包地处理轻松很。B方法如果对自己走线规划有信心那么选择B。C方法建议不使用,因为这样做会使包地处理很累。

网友:
23C,外围第二圈选择从表层出线,到BB外后再过孔,
。如果外围第二圈必须从第二层出线,那么过孔的PAD需改为0•25MM,打偏孔制做。

网友:
23C,外围第二圈选择从表层出线,到BB外后再过孔,
。如果外围第二圈必须从第二层出线,那么过孔的PAD需改为0•25MM,打偏孔制做。线宽、线与过孔局部3mils,线宽、间距找PCB板厂确认。这样做后面的规则检查很麻烦,还有推挤走线也有问题。

楼主:
谢谢大家,明白了
网上下载的都是外两圈走表层,不知道我们公司的板子为什么要这样
而且VIA 1-2的用的是0.1/0.3MM,也没有打偏孔处理
网上下载的PCB有些偏孔,有些没有,可能各公司规定不同

网友A:
外两圈走表层,那第二圈就只能用3mil线宽和3mil的间距.

你们公司之所以第二圈不让走表层,是不想用3mil的线宽和间距,3mil的加工难度要比4mil的大,费用也会相应增加.

尽量不打偏孔,有时不得已打偏孔是为了有空间出线.为折衷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两圈走表层,那第二圈就只能用3mil线宽和3mil的间距.

你们公司之所以第二圈不让走表层,是不想用3mil的线 ...

好像不对啊,CPU的焊盘0.27,打孔的话用的是0.1/0.3,比表层的还要大啊
线宽和间距不还要小吗?

网友:
CPU就用0.1/0.25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