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片IC的焊盘应该长出引脚的长度是多少?

楼主(2011-02-12):
我用默认的封装,sop8的,做了 板子以后发现刚好和引脚一样长,非常不好焊接
一般贴片IC的焊盘应该长出引脚的长度是多少?

网友:
    2_3mm即可

网友:
    0.5-1mm

网友:
    我一般设成1-1.5mm

网友:
    看管脚高度,一般是1-2倍管脚高度

网友:
    1-2倍

网友:
    哦,管脚横截面的高度1-2倍,这样爬锡效果好

网友:
    楼上兄弟的这个答案不错

网友(2011-03-22):
    PLCC的封装也是一样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