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layout有办法修改阻焊层吗?

楼主(2011-02-13):
板子子已经打样了,但是发现IC引脚留出的长度稍短,我想只修改一下阻焊,把连接IC引脚的trace的阻焊去掉一点点.怎么修改呢?

网友:
修改IC封装,添加阻焊层,修改其值。。。

网友:
也可以在PCB中选中此器件.
按下图进行设置:

网友:
这样也行,学习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一招挺高

网友B:
请问属性中的CAN  soldermask  adjust要自己加?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属性中的CAN  soldermask  adjust要自己加?

是的.

网友:
可是add  CAN  soldermask  adjust后,在CAM中体现不出来?还是默认的数字

网友(2011-11-19):
2005里面没这个功能了

网友:
学习了,用了N年PADS,居然没不知有这个功能。

网友:
jimmy真乃高人也﹗

网友:
PADS的功能还真多